dm9000a无法持续接收数据问题,求救!!

楼主(2012-05-26):
小弟在做一台网通信,平台为STM32+UIP+DM9000A。在调试过程中,开始能够ping通,但是接收了10K左右的数据后,就time out了。ARP协议也没有响应。通过读取dm9000a的ISR寄存器,该寄存器的PR位也为零,表示没有数据接收。读取DM9000_REG_MRCMDX,发现每次读到了都是0,说明无数据进入。读取DM9000_REG_MRRH,DM9000_REG_MRRL,发现其内存位置也是不变的,也说明没有数据接收。无奈之下发帖求助,请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强调一下,在调试过程中,一直通过计算机向dm9000a发送数据。以此测试通信的的持续性

网友A:
STM32 没有外部总线 你是用IO口模拟的? 跟DM9000A连接?

网友B:
我可以配合你来解决,加我QQ:992971994

网友C:
具体如何解。要看你硬件和软件才能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2013-01-31):
这位前辈,小弟是STM23+DM9000+UIP的初学者,能够加您的QQ或者您加小弟的QQ互相探讨一下吗?小弟QQ是:1662941842    感激不尽了!小弟再次感谢阿 。。。在线等前辈的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强调一下,在调试过程中,一直通过计算机向dm9000a发送数据。以此测试通信的的持续性 ...

软复位加硬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