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之间会有多大的延迟?

楼主(2012-05-26):
比如,
普通运放,输入2路正脉冲,求和之后,输出1路正脉冲,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相比会延后多少时间? 在什么量级上?ns ? us?

换为高速运放呢?

如果我给的已知条件不足,我再后续补充

网友A:
自己看器件数据手册,差别很大的,最后实际测试一下。
这么问,问题太宽,没有结果的。

网友B:
一个是带宽,一个转换速率

网友C:
运放有很大的关联,还有就是旁路的一些电容滤波也会有延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没给出延迟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言外之意,高速运放比普通运放 传输延迟小?

转换速率无限大,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延迟为0 ?

网友D:
运放有个建立时间,这个跟小信号带宽有关,带宽越大建立时间就短
对于大信号,则与SR有很大关系。

网友E:
和选用的运放参数,电路结构,增益等等都有关系,计算出来的结果误差很大,最好的办法是使用仪器测试。

网友F:
LZ的提问我是第1次注意到.
好像高速运放中没有这样的指标.

网友A:
比较器有这个指标。
运放么,最好自己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没有实测条件啊

哪位好心人很方便测试的,帮忙找个任意运放测测,就能看出来到底延迟是多大量级的了
谢谢
呵呵

网友G:
仿一下就知道了,很多软件都有专门测延时的功能。
给个例图给你参考,运放的电路懒的搭了。

网友E:
曾经测试过,增益不同,延时时间不一样

网友B:
晕,增益带宽积是常数,改变增益,带宽不一样,延时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D:
楼主似乎不愿看PDF啊,有个上升时间,里面有测试条件。
普通运放接成跟随其延迟在0.几到几个US,
高速运放的话快点几十NS,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直接说上升时间的吧
一般都是提压摆率。

主要是不太知道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传输延迟 与 压摆率或者上升时间是什么样的定量关系

定性的知道了。

网友E:
所以,使用的运放不同,延时时间不同。同一个运放增益不同,延时时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