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为什么不能实现灯的闪烁?

楼主(2012-05-26):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_MDLY_32;
IE1|=WDTIE;
P1DIR|=BIT6;
while(1);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r(void)
{
P1OUT^=BIT6;
}
请问为什么不能实现灯的闪烁????

网友A:
一直是亮的?

网友B:
再具体点

网友C:
没看明白。:$

网友D:
试试在while(1)后加一句_EINT();.

网友E:
看各大虾的解释。

网友F:
是不是没有全局中断打开啊,那就算你定义了看门狗中断,出没有办法进中断啊~

网友G:
进入while(1);中,死循环了

网友H:
初始化开启总中断试试。

网友I:
呵呵,楼主应该是没有能很好理解

网友J:
会不会是WDTCTL=WDT_MDLY_32;的问题,这个时钟取自fSMCLK,一般为1MHz,那么这个闪烁的频率就是32ms*2,所以不好看出闪烁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问题解决了,中断没打开,结贴了,给分

网友K:
呵呵,恭喜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