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平台上能实现高清信号的实时解码吗?

楼主(2012-05-26):
(无正文)

网友A:
看设计,看算法复杂度,等等,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也不是什么都能实现的,嘻嘻

网友B:
可以,H.264, 1080P

网友A:
1080P也分的啊,24P25P30P,只能算普通高清,50P60P才是full HD,
FPGA芯片也看的,在低端芯片上实现个264+full HD试试,
要看看设计,看算法复杂度,等等
:lol

网友C:
单就lz的问题来看,答案是:可以

网友D:
5楼回答不错耶

网友E:
必须可以,我的很多客户都是如此做的。
如果FPGA不可以的话,没有什么可以的了。

网友F:
只是解码的话可以

网友G:
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2012-06-29):
谢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H:
跟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