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个温度传感器运用

楼主(2012-05-26):
自己做了个DS18b20的数字温度传感器试验,拿出来晾一晾

楼主:
在会使用数码管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用单总线温度传感器DS18B20实现多点即时测温,这一次实验只简单的尝试一下单点即时测温而已。
关于7seg-ca的使用在《数码管的控制工程规划》中有总结。这次实验关键是总机与DS18B20的通信协议的编制.

DS18B20通过时序来与总线进行通信,最主要的分为三个步骤:
1.        初始化DS18B20
2.        写入控制命令(如转换温度,准备读出温度等)
3.        读出温度

一)        初始化
对于DS18B20,规定了自身的初始化方式,编制的初始化的代码如下:
void InitDs18b20()
{
        unsigned char cnt=0;
        DQ=1;
        Delay(1);//延时5us左右
        DQ=0;
        Delay(250);//延时505左右
        DQ=1;
        Delay(100);//延时205微秒左右
}
代码参考了网络上的程序。
在DS18B20技术手册中,初始化的要求规则如下

         (1) 先将数据线置高电平“1”。
  (2) 延时(该时间要求的不是很严格,但是尽可能的短一点)
  (3) 数据线拉到低电平“0”。
  (4) 延时750微秒(该时间的时间范围可以从480到960微秒)。
  (5) 数据线拉到高电平“1”。
  (6) 延时等待(如果初始化成功则在15到60毫秒(应当是微秒)时间之内产生一个由DS18B20所返回的低电平“0”。据该状态可以来确定它的存在,但是应注意不能无限的进行等待,不然会使程序进入死循环,所以要进行超时控制)。
  (7) 若CPU读到了数据线上的低电平“0”后,还要做延时,其延时的时间从发出的高电平算起(第(5)步的时间算起)最少要480微秒。
(8) 将数据线再次拉高到高电平“1”后结束。

不同的资料中使用的方法不忘全相同,但是,时序总体上都是按着示意图编制的。分为两大步骤:主机发出复位信号持续480~900秒,释放总线,在之后的240us时间内,DS18B20发出存在电平1,持续存在.

二)写入控制命令
        写入控制命令与写时序的规定有关。设计的程序如下: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DQ=0;
                NOP;//尽量短的时间
                DQ=a & 1;
                Delay(10);
                DQ=1;//释放总线
                Delay(1);//延时.
                a>>=1;
        }
}
时序一个重要的要求是保证整个时序的间隔是60us。

一开始的拉低电平,非常重要,表明接下来主机与18B20之间要开始通信。
在接下来的极短的时间内,主机必须把信息传给总线,DS18B20在时序的后39us对总线采样读数,所以主机要保证有足够的延时。
60us结束时,释放总线.

此外,DS18B20在写入控制命令0X44进行温度转换后还必须进行一次初始化,然后写入读温度命令。所以主程序是如下的:
        InitDs18b20();
        WriteByte(0xcc);//跳过ROM。
        WriteByte(0x44);//温度转换.

        Init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读温度命令
        a=ReadByte();//读取温度,低位
        b=ReadByte();//读取温度,高位

三)读温度
        读温读,就是读DS18B20内存中的16位的存储空间上的内容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char a=0,i;
        for(i=8; i>0; i--)
        {
                DQ=0;//1
                NOP;
                a>>=1;
                DQ=1;//1 释放总线
                Delay(1);
                if(DQ) a|=0x80;
                Delay(10);
        }//确保该时序的时间为60us
        return a;
}

首先有一点要明确,DS18B20的通信协议数据传输都是低位在前,不论是写命令还是读温度。这样就能理解if(DQ) a|=0x80; a>>=1;这两条代码。
读数据时与写数据,命令格式基本相同,拉低电平,表示主机做好了接受数据的准备,在15us内,主机完成数据的读取采样,之后的时间全部留空,以保证读数的惟一准确性。时序持续的时间也是6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