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A的使用

楼主(2012-05-26):
比较器A是一个实现模拟电压比较的外围模块,广泛应用于工业仪表,手持式仪表等产品中,可以实现多咱测量功能,如测量电流,电压,电阻,电容监测以及外部模拟信号,也可结合其他模块实现精确的A/D转换功能。MSP430系列单片机大多数系列中都含有比较器A .
比较器A具有中断能力,比较器A响应中断的条件为
1:比较器A模块有比较结果输出;
2:CAIES选择比较器输出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使中断标志CAIFG置位;
3:比较器A中断允许,系统总中断允许。
中断响应后,因为比较器A具有独立的中断向量,硬件会自动清除中断标志CAIFG。
如下例
利用比较器A的中断,实现当输入P2.3的高电压高于0.5Vcc时,使P1.2置位;当P2.3的电压低于0.5Vcc时,使P1.2复位。

#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
    P2SELl |=0x08;                                   //P2.3设置为比较器输入CA1
    P1DLR |=0x04;                                   //p1.2设置为输出
    P10UT&=~0x04;                                 //p1.2输出低电平
    CACTL1=CARSEL+CAEX+CAREE1+CAON;//0.5Vcc加到正端,打开比较器
    CACTL2=P2CA1;                                    //P2.3加到比较器负端
    while(1)
     {
        if((CAOUT&CACTL2)<>CAOUT)        //检查输出,若为0,则p1.2输出高电平否
                                                            //输出低电平
         {
             P1OUT|=0x40;
        }else
          {
             P1OUT&=~0x40;
            }
         }
}

网友A:
呵呵,比较器也可以将其当作一个1位模/数转换器(ADC)。

网友B:
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C:
请问 有可以下载的文档吗

网友D:
大信号比较时,延时更大。手册给的是小信号。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如何理解大信号与小信号呢?期等答案。:handshake

网友F(2012-06-28):
if((CAOUT&CACTL2)<>CAOUT)        //检查输出,若为0,则p1.2输出高电平否
                                                            //输出低电平
         {
             P1OUT|=0x40;
        }else
          {
             P1OUT&=~0x40;
            }
         }

P1OUT|=0x40;这句不是将P1.2输出高电平,是将P1.6输出高电平!!!!应是P1OUT|=0x04;

网友G:
学习就要多总结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受教了,鼓励分享。帮顶了

网友H:
if((CAOUT&CACTL2)<>CAOUT)  里<>这是什么运算  CACTL1=CARSEL+CAEX+CAREE1+CAON;
CAREE1是什么,如果是0.5VCC应该是CAREF_2或者CAREF1吧,这个程序编译了没,实际运行了没,比较器的输入端一定要交换吗

网友I:
可以做AD,compareA+还可以做touchkey

网友J:
理清思路,总结知识,归纳规律,是会学习的表现。所以版主给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