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FFT采样率与AD采样转换的关系的问题,求高手看看。

楼主:
一个FFT采样率与AD采样转换的关系的问题,求高手看看。当做256点FFT,要求分辨率是1HZ的时候,那么ADC的采样率就要是256HZ。
那这时候,ADC采完256点的时间是不是就是1S?
此时做FFT的整个时间是不是只取决于ADC的采样率?与系统时钟,运算速度无关?
即此时用STM32和DSP 的速度至少得1S?

网友A(2012-05-26):
不是这样吧,你看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是FFT计算的时间。。
加上ADC采样的时间,至少要1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