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 core 中dds 怎么用?

楼主(2012-05-26):
想问问这里的大侠们,core中的a,和data,是怎么用的?传的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生成IP时,查看相应IP的datasheet上面有说明的

网友B:
datasheet上面说明

网友C:
A大多都设成0.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给data传数,和给a传数。

网友D:
那肯定是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具体IP没用过,不能给你太多的指导

网友E:
生成DDS IP时有很多选项,要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模式!

网友F:
去网络搜索一下,ip核是不是可以像原理图库一样添加呢!

网友G:
先了解DDS的工作原理,以及输入输出都是干什么用的,怎么连接的.
然后对照IP生成的东东,基本上是一比一画在那里了.

网友H:
要是有个例子就好了。

网友G:
网上找找,应该有多个类似的例子。

楼主(2012-06-26):
谢谢各位。结贴了。

网友I:
看各位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