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了。死机了。。。

楼主(2012-05-26):
89C52的单片机控制的一个产品,有外置看门狗电路。可是,还是死机了。
初步分析是电网中的谐波太大造成的影响。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现象。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死机和硬件设计有关,和软件也有关。
别以为有WDT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的初步分析也是错的。
我生病了,先不要怪天气突变,为什么不怪自己抵抗力差呢?
所以,如果软件没有问题,肯定是原理图、PCB设计没有考虑抗干扰。
贴出原理图、PCB,自然一看就可以看出问题的大概了。

网友B:
搞好电源

网友C:
认为开狗就可以不死的设计思想必将导致死机。

楼主:
电源是做了简单了点。去谐波该怎么改

网友D:
这电源给89C52供电,够好了

网友E: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我想问一下大侠们,你们说的
"别以为有WDT就可以解决问题",
"认为开狗就可以不死的设计思想必将导致死机"
你们是认为在这种干扰情况下狗狗也会死掉吗?还是指看门狗正常而会使得系统复位而没有用呀?

网友F:
加磁环,加钽电容,加屏蔽,光电隔离。。。,换单片机

楼主:
产品用电环境比较差吧。也不是所有都会死机。1%的几率

网友G:
期待NE5532老师的详解

网友H:
控制什么样的外设?最好把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C: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我想问一下大侠们,你们说的
"别以为有WDT就可以解决问题",
"认为开狗就可以不死的设计思想必将导致死机"
你们是认为在这种干扰情况下狗狗也会死掉吗?还是指看门狗正常而会使得系 ...
引用 网友E:

电源已经够好了,在其他地方找吧。那句话是说你的设计理念就有问题,你把所有压力都交给了狗,然后自己随意乱做,以期待有狗给你保命。

你会因为现在医疗足够发达,吃耗子药死不了而去尝试一下么??

网友I:
我的硬件烂,但做的东西全部是工业上用,从来不用狗。继电器,接触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都是单片机控制的,没死过。我不知道狗咬人会出现啥事故

网友J:
看楼主用的是线性稳压器,不可能是电源问题。检查其他问题吧。

网友K:
PCB布板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L:
7805后面跟1000uf的电容就是想当然,估计软硬件上都还有很多想当然的问题

楼主:
各位不要一概而论。电网影响肯定是有的。为什么同一批的产品用了多年都没问题,就他一家的有问题呢、

网友M:
喂狗不要在中断里进行,否则会死得硬邦邦!
要在主程序里多处安插,估计好时间不要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