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PLL)注意要点

楼主(2012-05-26):
锁相环(PLL)注意要点:Top
PLL在芯片复位或进入掉电模式时被关闭并旁路,在掉电唤醒后不会自动恢复PLL的定;
PLL只能通过软件使能;
PLL在激活后必须等待其锁定,然后才能连接;
PLL如果设置不当将会导致芯片的错误操作。

网友A(2012-08-14):
一般都会有设置死循环等待的!

网友B:
到现在也不知道锁相环是什么东东

网友C:
楼上的,咱们一起补课去。走起。。。

网友D(2013-02-03):
在高性能处理器时钟系统设计中,通常需要锁相环产生片上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