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有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2-05-26):
比如,某比较器延迟时间 为50ns
可以这样理解吧:当输入信号高于门限时刻,此时刻记为t,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此时刻记为t2 。那么t2-t =50ns ??
也就是说 比较器输入已经高于门限了,输出要晚50ns之后 才能给出这个指示 ??

那么,假设输入信号t时刻高于门限了,30ns后又立刻低于门限了,则比较器输出会怎样?
1、比较器会毫无反应,输出电平没有任何变化?
2、输出电平会有变化,毛刺?

若比较器延迟时间 为50ns,则必须要求输入信号高于门限50ns以上,比较器才会起作用,输出才会有电平变化?

网友A:
那么,假设输入信号t时刻高于门限了,30ns后又立刻低于门限了,则比较器输出会怎样?

比较器会毫无反应,输出电平没有任何变化

若比较器延迟时间 为50ns,则必须要求输入信号高于门限50ns以上,比较器才会起作用,输出才会有电平变化?正确

网友B:
楼上正确,另外补充,这个时间跟输入电平超越比较门限的幅度有关,注意看数据手册的测试条件。

网友C:
这个就是在应用是极其注意的事项.看你输入信号的速度.选择器件了.其它的也是这样.比如三极管.节电容影响,低频率的放在高频电路上是没有放大倍数的.

网友D:
这个比较复杂,和输入信号幅度也有关系的。
输出可能有毛刺,也可能保持不变。即使有毛刺,毛刺的幅度、宽度也无法准确预计。

网友E:
不同型号,结果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