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检查

楼主(2012-05-26):
各位大侠新手做了一个板子,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板子已经画完了,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检查PCB有没有错误,怎么去仿真了????

网友A:
DRC检查
具体操作要看你是软件画的
仿真只可以原理图

网友B:
板子有没有错误(规则的设置),只有你自己知道,然后再把规则加到板子上。

你现在是板子做完了,才说怎么检查错误。就把顺序给反了。加大工作量。

仿真的话,有好多仿真软件可以仿PCB。到网上搜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