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HY的通信故障

楼主(2012-05-26):
小弟现在需要用FPGA来控制PHY收发信号,应该算是FPGA作为MAC吧;请问是否需要在FPGA里面配置PHY的MDC和MDIO接口?要怎么配置,能否给点参考意见
PHY芯片用的DP83849IDVS ,RMII模式
现在直接连上完全发不出来信号

网友A:
具体看您的需求。这个是要和PHY芯片接口使用。
具体看文档。

楼主:
谢谢!看了文档有点困惑,又听人说直接MDC输入1,MDIO输入z就行了……
想问问这两个引脚是不是必须要配置的

2# GoldSunMonkey

网友B:
具体看一下以太网规范,MDC 和 MDIO 就是一个 I2C 的配置口。在以太网规范里面,规定了前面多少字节配置寄存器是固定死的,一般配置这部分寄存器就能使器件正常工作。后面的一些寄存器是厂家自己扩展的,具体什么功能就你自己去看文档了。

楼主:
多谢!
这几天一直为PHY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发愁,快愁死了!因为连在FPGA上面,要读寄存器的值也不是很方便~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C:
MDIO是管理接口,用于对PHY的管理,主要是配置PHY和读取PHY状态。
PHY上电后有缺省工作状态,如果满足要求,则MAC(FPGA)可以不配置PHY。
如果既不配置也不读取PHY,那么MAC可以不实现MDIO接口。

楼主:
嗯 谢谢解答!
默认状态下应该可以工作。可是现在就很悲惨的不能正常工作,在发送端能够检测到差分信号;但是接收端的CRS_DV一直不能变高,我想可能是发送出了问题,一直发的空闲状态的编码。
正在尝试从用FPGA从MDIO口读出里面寄存器的状态,判断哪里出问题了!!请问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呢?
7# Ynnus

网友A:
嗯 谢谢解答!
默认状态下应该可以工作。可是现在就很悲惨的不能正常工作,在发送端能够检测到差分信号;但是接收端的CRS_DV一直不能变高,我想可能是发送出了问题,一直发的空闲状态的编码。
正在尝试从用FPGA从MDI ...
引用 楼主:
检查FPGA的时序吧。然后和PHY的需求比较

楼主:
多谢大家,问题解决了!硬件没有问题,结果是因为我一次发送的数据帧太长,PHY直接作为错误的帧丢弃了……惭愧惭愧

网友D:
学习了。特别感谢各位。

网友E: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F(2012-08-04):
PHY指物理层,OSI的最底层。 一般指与外部信号接口的芯片。 以太网PHY芯片 。小小的不起眼但又无处不在的网卡。如果在5年前,或许网卡与您无关,但在如今这网络的时代,无论是上网冲浪还是联网玩游戏,都离不开网卡,更何况,就算您不食人间烟火,多数主板上也会为您集成一块板载网卡。所以,对于想迈入网络之门的读者而言,先认识网卡,会让您在进行各种网络应用时更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