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加密问题

楼主(2012-05-26):
以前加密多是围绕ID号做**的,现在用的单片机没有唯一的ID,那么放置被客户**,软硬件应该怎么去做?

楼主:
当然排除IED本身的加密功能。
单片机即使在IDE选中代码扇区保护,也会被专业**工具**掉

网友A:
从网上看, PIC单片机解密费用不高,估计还是较容易解密吧。但现在常见的单片机都容易解密,又不得不用这些易买到的单片机(便宜)。

网友B:
多数PIC都没有唯一ID,有人通过烧断PIC读出总线来实现加密,但设备需要自制。

只要是市场上大量销售的芯片,解密都不是什么麻烦事,只能尽量用新型号或者生僻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