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AN驱动能不能用5V的

楼主(2012-05-26):
STM32的CAN输出是3.3V的,开发板上用的是3.3V的CAN驱动,由于板子面积原因想用5V的,如82C250之类,不知道能不能用,会不会走弯路。

网友A:
本人试用过 TJA1050 5V 供电, 初步数据收发测试没有问题, 但没有详细的测试, 仅供参考.

网友B(2013-05-18):
引用 网友A:
本人试用过 TJA1050 5V 供电, 初步数据收发测试没有问题, 但没有详细的测试, 仅供参考. ...

你好。我在调试STM32的CAN通讯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回环测试正确,但是用正常模式TX上就没有数据。程序中发送也不成功,每次都显示PENDING。我用的外围器件是TJA1040,麻烦你,请问我这里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呀?

网友C:
TJA1050 就可以用

网友D:
用单片机的IO口   一般的功率不大的芯片都是可以驱动的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D:
当然   实际问题  还是需要自己实际去操作一下  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个需要搭电路实际检测一下   个人觉得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