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 SP2有点问题。。。。

楼主(2012-05-26):
之前装过一次DXP2004  SP2,以为某些原因卸了,现在再装过,打开就提示Falied TO Load Parallel Port Driver,求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A(2012-07-09):
八成和注册表有些关系,自己百度搜索下

网友B:
好像要在DXP中设置一个参数就行了, 在优先设定中的FPGA页中关闭一个驱动 是哪个忘了你自己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