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的请教

楼主(2012-05-26):
最近需要用这个。在网上查了下需要的环境,发现使用Borland C4.5和Dosbox来配合使用。我找的Borland c4.5的版本却不能使用,有没有哪位用过这个环境的,介绍下环境配置吧。我现在需要编写在Dos环境运行的程序。t叔要是有资料也发出来吧。我在网上真没找到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楼主:
呼唤解答啊。。。

楼主:
是我的提问方式有问题不?还是问题太简单了?
现在,我就想先把开发环境搭建起来。
就是PC104的开发环境,哪位大侠用过,麻烦出来点点我。。。。

网友A:
降低你的PC电脑的级别,回到WIN XP时代还有戏.
Dosbox不是什么都能兼容的,开发商才不管你的Borland C4.5能不能用呢.
俺到现在还留有一台386呢,俺是舍不得扔那5千5买来的ALL07编程器.

楼主:
T叔能提供个Borland c的下载地址吗?
还有能简要说下开发过程吗?
我的理解连上PC104的板子后,用Borland c编译写好的程序生成可执行的文件,之后再使用Dosbox将可执行文件下载到板子上。
或者,T叔简要介绍下你的开发流程吧。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443733.html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Borland+c&classid=0&format=&order=&uid=0&id=0&page=0

积分不够跟我讲,帮你下

Dosbox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Dosbox&format=

WINDOWS是32BIT的,而DOS是16BIT的,所以要用Dosbox来模拟一个16Bit环境.
Dosbox只是为WINDOWS窗口系统提供一个运行DOS文件的模拟环境,来运行Borland c 编译好的exe执行文件.调试成功后再COPY到PC104机器上应用.

楼主:
T叔神啊,我找的那几个都没法下载,看样子还是没有好好的找。麻烦T叔了啊。
还有,我发现下载新浪文件的时候如果要用积分的话,直接点击“用手机下载”可以直接下载不要积分的。
貌似是漏洞。:lol

网友A:
俺要打卡下去了.少累

楼主:
好的,T叔受累了。

网友A:
BC+TC+DosBox.7z 本系统可以在 win2000/winxp/vista/win7 下完美使用 tc bc

BC+TC+DosBox.7z.7z.001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181130.html
BC+TC+DosBox.7z.7z.002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181128.html
BC+TC+DosBox.7z.7z.003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181129.html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178782.html

楼主:
BC+TC+DosBox.7z 本系统可以在 win2000/winxp/vista/win7 下完美使用 tc bc

BC+TC+DosBox.7z.7z.001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181130.html
BC+TC+DosBox.7z.7z.002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 ...
引用 网友A:

这个下载好之后,无法解压出来啊?改了后缀也没办法。????
不理解了啊

网友A:
用高版本的WINRAR就能解
或者用下面7Z专用解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