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24c02的问题

楼主(2012-05-26):
对于24c02小弟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对24c02的写操作分页写跟单字节写这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其实芯片内部都是按页写的方式的。只不过如果你一次写一个字节,那就不用考虑页边界的问题,如果你是页写(也就是连续写入多个字节),你就必须考虑芯片内部的缓冲页页边界的问题。

楼主:
2# Tinnal 那页写的速度是不是比单字节写更快

网友B:
响应速度吧,系统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