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面试题

楼主(2012-05-26):
华为面试题,要求8分钟写出代码
有两个数组a,b,大小都为n,数组元素的值任意,无序;
要求:通过交换a,b中的元素,使数组a元素的和与数组b元素的和之间的差最小

网友A:
这个组合中数值相同的可以不用做。 比如:a[3]= 0,6,8; b[3]=2,6,9 只需要从0,2,6,8,9中抽出3个数字,其和跟 0+6+8+2+6+9 = 31/2 = 15.5 最接近的组合即可

网友B:
基本意思好像是: 2n中抽出n个数,要求这个组合的和要跟 (a+b)/2 这个数最接近。应该不难

网友C:
名企的面试题还真不少

网友D:
这时间也够短的,还是有难度

网友E:
8分钟内写出代码,压力还是很大的

网友F:
哎,没头绪

网友G:
先放在1个数组从大到小排序,然后往a\b数组扔,扔的技巧自己想

网友H:
先冒泡排序啊,然后就好处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