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学习Launchpad时钟的笔记

楼主(2012-05-26):
晒晒学习Launchpad时钟的笔记MSP430 微处理器根据型号的不同最多可以使用3 个振荡器。使用者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振荡频率,并可以在不需要时随时关闭其中
一些振荡器,以节省功耗。在MSP430所有系列中都有三个时钟源:
(1)DCO 数控RC振荡器,位于芯片内部。不用时可以关闭。
(2)LFXT1:外接低速/高速晶振源,通常接32.768khz,也可以接400khz~8Mhz(板子配套送的是32.768khz,可接也可不接。也可以在那个没有插入晶振的地方,接自己需要的
晶振);
(3)XT2C:外接标准高速晶振,通常是接8Mhz,也可以接450khz~8Mhz的标准晶体振荡器(注意要接匹配电容);
在MSP430 单片机内部有三个时钟系统 :
ACLK:通常由LFXT1CLK 作为时钟源,可以通过软件控制改时钟的分频系数树;
MCLK:主时钟单元,为系统内核提供时钟,它可以通过软件从三个时钟源选择;
SMCLK:称作辅助主时钟,也是可以由软件选择时钟源。

MSP430内部含有晶体振荡器失效监测电路,监测 LFXT1 (工作在高频模式)和 XT2 输出的时钟信号。当时钟信号丢失大约50μs 时,监测电路捕捉到振荡器失效,如果MCLK 信号来自LFXT1 或者XT2 ,那么 MSP430自动把MCLK 的信号源切换为DCO,这样可以保证程序继续运行。MSP430不对工作在低频模式的LFXT1 进行监测。
MSP430实现超低功耗主要是通过灵活配置各个模块的时钟来实现的,通俗的讲就是在不需要单片机的某个模块工作时,通过设置各自的时钟使这部分休息,这就实现了省
电。而且msp430从低功耗模式唤醒的时间非常的短,这就使得能可以很的完成快速响应,在中断中的体现尤为明显;
下图分别为:DCO 振荡器逻辑控制、LFXT1 振荡器逻辑控制、XT2振荡器逻
辑控制;

楼主:
资料丰富!上手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