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菜鸟求助单片机超声波测距问题~~

楼主(2012-05-27):
我自己做了个超声波测距,其原理图如下:
发射电路用MAX232:
接受电路用CX20106:
我感觉这样设计没问题,但是我焊好之后测距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问题:
由于超声波有一个盲区,所以我延时了300us确保接收头不会直接接收发射传的波,
但是我测距的时候一直都显示我延时超声波走的距离的一半,直到我延时2ms的时候才能正常测距,显示才会跳动但是最小能侧距离就是超声波2ms走的距离的一半,
当我延时到4ms的时候这是测距的最远距离达到最大,但是最小距离就是超声波4ms走的距离的一半。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应该如何处理,让我既能测距远最近测距也能小到几cm?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2012-11-27):
我还不如你做的好呢,我的测距显示数码管总跳动,数值也不对,程序我还找不到原因呢? 郁闷
我的相关资料:
看一下我的电路和程序吧  我的现在 数码管不停跳数字不定,并且值也不对,我用的AT89S52单片机,发射用的P3.4  ;接受用的中断P3.2

电路图及其程序:http://dl.vmall.com/c062km95pa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给一份啊

网友B:
我是直接买了一个收发模块,电源,地,控制,输出,四线,接到单片机任意两个IO口,一个输出控制信号,一个检测回波时长,还行吧,收发模块号称4M,实际3米已经很勉强了,测距误差和距离没多大关系,远了直接是收不到回波,能收到回波就能计算并显示出距离,这个精度和天气有关,注意要把温度变化考虑进去。我试验了从2CM~270CM误差一般都在1CM左右吧.注意每次测距的间隔做好在0.5秒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