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中如果设置一故障让仿真器停止?

楼主(2012-05-27):
在单片机程序中,有时有未知故障,但不是每次都有.但怎样设置一故障让仿真器停止下来呢?

网友A:
做一个故障判断,然后在判断处设置个断点呗,
比如
if(err){
stop:     int nop = nop;
}

楼主:
stop: int nop = nop;这条语句能让所有仿真器停止? int nop = nop;这句是么意思?

网友B:
停下来恐怕不可能,你查错误可以在线仿真,可以将可能的出错原因放大,可以人为设置一些观察条件。

网友C:
错误时调用错误报告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