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请教M0516 EBI有关问题

楼主(2012-05-27):
M0516的EBI可以设置成8bit或16bit的访问方式,无论哪种方式AD0-AD15都会用到A0-A15信号。
我想请问,可不可以只用AD0-AD7(P0口)配置成EBI方式,进行256字节的访问,而AD8-AD15(P2口)配置成PWM方式,二者互不干扰?

楼主:
大家没有这么用过的吗 ?

网友A:
为什么都不看手册呀?我看的文档是“DocumentsInfo_DA00-M052_54_58_516.1B1.pdf”,第355页。图6.12.4-2图。连接8位EBI数据到8位器件。把其中的8位高地址不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