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 震荡频率很奇怪/

楼主(2012-05-27):
我的单片机晶振是直插式7.3728M,单片机工作后我用示波器量晶振的一个管脚,发现频率是7.3729M(平均)。而且测量时示波器的探头必须打到衰减10倍档,否则如果探头打到1倍档 ,单片机就会崩溃。。奇怪的是, 我发现 如果把示波器的探头接到晶振的管脚上,单片机系统工作就很稳定(估计是晶振频率工作稳定)。如果把示波器探头拿走,,单片机就工作不稳定(估计是晶振频率工作不稳定)。这个无源晶振我接的两个电容都是18pf。这种情况我是不是该加大这两个电容,还是加个电阻?
而且 用两个示波器测量的频率都不一样,,十倍档测得频率偏高(相对于7.3728m)。一倍档测得频率偏低(相对于7.3728m)

网友A:
1.示波器1X档输入电阻和电容都比较大,晶体本来就拖不动,所以必须用10X档量,1X档量的是没搞懂基本原理。

2.你所指的“稳定”和“不稳定”是什么意思?

3.把你10X档测的波形发上来看看,是不是激励不够。

4.晶体频率取决于负载电容,电容一变频率就变,楼主晶体的负载定容是多少?估计是不知道状态。另外加了示波器,探头寄生电容也要拉偏频率,而且示波器本身测频率精度也不咋地。

5.单片机一般对频率要求不到那么严格,可以不去研究。

6.要研究的,看单片机有没有单独的时钟输出端,从这里测才能测准,工具要用高精度频率计,分辨力要到10ppm以上才有测的意义。

楼主:
我的单片机是个arm 单片机,我的晶振必须可靠。是用做时间校时用的,我根据晶振的频率。校准时间。误差不能超过100us。发现接上示波器,单片机校时很准,移走示波器,时间误差就忽大忽小

网友A:
楼主你把帐算错了,100uS换算成频率误差就是10kHz,对晶体来说,误差允许范围就是10kHz/7.3728MHz=1.356E-3

用晶体做千分之一的误差,闭着眼睛都可以达到,你还测个啥啊??

楼主:
对不起,,是我没表达清除,我是用单片机和一个外部时钟源校时,,这个外部时钟源的是一个秒脉冲,,精确到1us

网友A:
这个就不好做了,1uS对1S的误差就是1ppm,就是说楼主的参考源需要高于这个量级,达到0.1ppm,你还要考虑温度、电压等外界因数导致的偏移,向量射频信号源都只能做到1个ppm的级别…………楼主这个问题不是能简单处理的~~~~~~~~~~~~

楼主:
我想做到是 和标准时钟源相差100us就行了。我现在把晶振的电容改成30pf,感觉好像稳定了

楼主:
但还是没有,晶振的电容是18pf时,外界一个示波器探头来的准确。。。
现在晶振的电容是30pf,一旦外界示波器探头,,单片机就崩溃

楼主:
我该选用啥样的晶振呢?

网友B:
有源晶振

网友C:
http://www.szaeia.com/
有海量厂家,你可以问他们的工程师

网友D:
以下时钟精度依次提高,供楼主选择:

1. 普通石英晶振;
2. 温度补偿晶振;
3. 恒温晶振;
4. 短波无线报时台校时 + 晶振;
5. 铷原子钟;(有商用,价格昂贵。体积硕大)
6. 铯原子钟(报时台就是用的铯原子钟,好像没有商用)。

网友E:
其实搂主所谓的单片机崩溃就是单片机不工作了。你x1档的输入电容比较大,当你用探头去测晶振的一个引脚时,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晶振的负载电容不均衡(一大一小),二是可能造成负载电容超过晶振的最大限值(晶振会不起振)。
搂主可以将晶振的负载电容弄到12pF左右,然后用两个相同的探头同时测晶振的两个引脚,这样测到的频率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网友A:
我想做到是 和标准时钟源相差100us就行了。我现在把晶振的电容改成30pf,感觉好像稳定了
引用 楼主:

楼主,你自己前后矛盾,请你先把需求搞清楚再设计,差1uS和差100uS,成本差距上可以到100000倍!你到底要多少PPM的精度??

楼主:
是我表达不清楚 回楼上,我要求单片机和 时钟源的误差在 100us

网友A:
是我表达不清楚 回楼上,我要求单片机和 时钟源的误差在 100us
引用 楼主:

还是没表达清楚嘛,是要求单片机测量这1S时间,精度误差在100uS以内,还是要求单片机跟着这个1S信号做动作,跟踪误差在100u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