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比较器构成方波发生器

楼主(2012-05-27):
利用LM211 comparator 构成方波信号发生器

但是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信号产生,7脚没有什么信号输出,没搞懂为什么?
高手们,请帮忙看一下此图有什么问题没有?

楼主:
1N959B zener diode 的稳压伏值为8V

网友A:
oc门输出要上拉电阻

楼主:
楼主,说的是,我看了一下LM211的schematic diagram当中集电极是开路的

网友B:
换成运放就好了
你这个比较器 出不来电压 输出就是个管子在通

网友C:
七脚应该输出低电平达到稳态,这时Vin+=vin-=gnd,考虑到vout输出低电平时>gnd,Vin->Vin+ 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C:
gnd=0v就合适了

楼主:
5楼的朋友说得对,是运放可以实现方波的产生,但是要求operational amplifier工作在非线性区,我实现了一下,原理图如下:用的是op amp741

结果如下图所示:周期T=2Rf*C1*ln(1+2R2/R1),Rf为R3与R6的总和,计算出的理论值为6.46ms,实际值为6.63ms比较稳合,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
用运放是可以,但是运放的本职工作是在线性区进行信号放大的,滞回比较器的任务才是用于产生相关波形的,所以我用comparator来产生方波,却发现竟然出不来?也没有搞明白按照3楼的建议,我加了一个15V电压和一个4.7K的电阻进行pull-up,想办法把7脚的输出电压拉高,如下图所示

但是还是出不了结果,不知道原因何在?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D:
你对方波的上升沿要求严格吗!找个锁相环芯片如4046很容易就可以发出上升沿稳定的陡度能达到50ns以内的方波啊

网友E:
单电源的话,+输入端还得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F(2012-07-30):
应该是把+输入端不接地,我的情况也是跟你的一样,我改了一下,就出来波形,但是不是方波。。。

网友F:
我这个是根据(康华光)模电的方波发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