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见到过或者听说过上千节点的IO采集控制网络

楼主(2012-05-27):
接触过zigbee的所谓传感器网络,有个问题,不知道在有线传输方式下,有没有类似的能容纳很多节点(成千上万?)的有线网络?
我所知道的如依485组成网络可以做到256个节点,CAN好像也最多32个节点。不知道网友们有何见解?

网友A:
485组成网络可以做到256个节点,用4个485组就是1024了

网友B:
485理论是256个,实际最多也就100个左右就痛苦了,如果删除系数够,485你就是接1W个都可以,呵呵呵。问题是不够。一个物理总线容纳多少节点同它的带载能力和协议有关。

楼主:
好象这方面,无线的要做的好一些。有线的网络带负载的能力确实有限……

网友C:
以太网的EtherCAT,百兆网支持上万个节点不成问题

网友:
量身定制。。。。。。

网友:
CAN带节点数目和驱动器有关 用82C250可以带110个

网友D:
节点越多,响应速度越慢,数据量越大,干扰越多

网友D:
有线组网还要考虑供电,负载

网友E:
485+中继呢?用多个485的中继,有人用过么?协议的话可以用2个字节表示ID

网友D:
485+中继呢?用多个485的中继,有人用过么?协议的话可以用2个字节表示ID
引用 网友E:
比无线稳定一些,但一断线后面就全断了
机构要考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