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实现通信功能?

楼主(2012-05-27):
实验了下,发现用stm32发数据,然后串口检测,发现数据正确,然后用GSM的串口检测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就是不能正常的操控GSM模块实现通信功能,这是为什么了?求解

楼主:
串口调试能正常工作的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求帮助。

网友A:
是不是你命令不对?换调试助手试试吧。

楼主:
为什么命令不对啊,串口调试能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B:
抓波形,存储下来,在用调试助手发送做波形对比,看看波形的时序和宽度。

网友C:
发得太快,GSM模块处理不了,每发送一个字符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