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啊 多选做成单选了 大家要当心啊

楼主(2012-05-27):
在线考试的时候两个多选题做成单选的了,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有多选,只是感觉选项怎么这么诡异,结果这两个都错了:Q

网友A:
没事,过来就是。。。。

网友B:
呵呵,其实选择题的难度大于填空题,因为选项会用大量的同义词或词组替换原文中与答案有关的词,而非正确答案的选项中会有大量陷阱。导致错误较多。

网友C:
还是基本功不扎实所致。呵呵,本人也一样。

网友D:
感谢给提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