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stm32中实现printf函数

楼主(2012-05-27):
如题?

网友A:
我也菜鸟…我用的是 MDK……
/*
* 函数名:fputc
* 描述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1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由printf调用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下载程序前 记得在
Option for target>>Out put中的Use Micro LIB  选上钩就行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必须选上钩,,最好自己百度一下吧

网友B:
只要添加一个int  fputc(int ch, FILE*f) 函数,能够输出字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