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2-05-27):
各位好!请教一个有关multisim中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问题,如下图所示,当我们在multisim中放置一个三极管时(以2N2221A为例),想知道它的放大倍数。
当我双击三极管后,弹出图1对话框,有两个地方可以编辑或看,分别是”edit component in DB"和"edit model";
点"edit component in DB"后,弹出图2对话框,里面有hFE(mix)=20和hFE(max)=120;
点"edit model"后,弹出图3对话框,里面有BF(idea maximum forward bate)=64.8415;
我请教的问题是
1.到底哪一个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放大倍数B(bate),是20~120还是64.8415?
2."edit component in DB"和"edit model"的区别?

谢谢!

网友A:
1.到底哪一个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放大倍数B(bate),是20~120还是64.8415
应该是BF,BF是一定温度下BATE,而20-120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不影响仿真
2,edit component in DB"和"edit model"的区别?
前面是编辑数数据库中的元件,可以进行修改里面的器件。
后一个是编辑模型,似乎不可用。

网友A:
试了下,BATE不是个定值,随基极电流与温度有关系。
与厄利电压应该也有关系吧,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