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副载波调制的知识

楼主(2012-05-27):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8):
负调制顾名思义就是信号是反的,如在FSK中就是数字1对应输出0的频率。

网友B:
1,副载波调制是一种数据编码
2,RFID中有一种Miller 调制副载波序列,Miller 序列每位应包含2、4 或8 个副载波周期。
3,Miller 发信应始终在每次传输结束时以”dummy”数据-1结尾
首先你把信号调制在载波1上,出于某种原因,你决定对这个结果再进行一次调制,于是你用这个结果去调制另外一个更高频率的载波2。

这里载波1就叫做副载波。副载波光纤传输要经过两次调制和两次解调,两重载波分别是光波和射频波,射频波也称为副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