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么测试uA级的电流?

楼主(2012-05-27):
试一块芯片的工作电流,工作电流是周期性的,每个周期包括工作时间和待机时间,其中工作时间时电流达到mA级,待机时间时电流只有uA级,现在想测待机时间的工作电流,应该怎么测呢?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万用表测量。 万用表系列:Fluke8808A数字万用表/数字多用表, Fluke8846A数字万用表, Fluke8845A数字万用表, Fluke287数字万用表, Fluke289数字万用表, Fluke 170 系列数字多用表,Fluke175数字万用表, Fluke177数字万用表, Fluke179数字万用表,Fluke17B,Fluke15B,等

网友B:
呵呵,是的用好点的数字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哪个系列的好一些?

网友D:
使用高精度万用表,不过待机时间要尽量长一些,不然侧出来的是平均电流,如果待机时间在5秒以上时,就能够测试出来待机电流,工作电流只能通过期间资料和电路设计计算。

网友E:
直接检测是不可能的!一般都加运放电路和隔离器件,转换为电压信号后再给单片机IO口取样!

网友F(2012-07-15):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