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D只亮不显示

楼主(2012-05-27):
仿真出来了,实物不显示,就第一行亮白方格

网友A:
经常看到被仿真害死的苦B娃娃啊,别仿真了,研究点真功夫吧,人生苦短啊~!

先把鬼影出来了没有?

网友B:
要先确定硬件没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没连对比度调节的那块

网友D:
不建议使用仿真

网友E:
貌似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不建议用仿真的 同学!

网友F:
不建议仿真,与实际差别太大,你从指令的时序上找找问题把.

网友G:
仿真与实践应当一起做

网友H:
有实物还仿真啊

网友I:
哈哈 被仿真害死的 苦B娃娃
现在的LCD都集成了LCM控制器啊,照资料配置好寄存器就OK了

网友:
数据口有没有插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