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4级联的问题 ,第二个数码管怎么会不亮呢

楼主(2012-05-2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01,0x4f,0x12,0x06,0x4c,0x24,0x20,0x0f,0x00,0x04,0x7f};
sbit clock=P2^0;
sbit date=P2^1;
void send(uchar);
void delay(uchar);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h;
                         for(h=0;h<10;h++)
                                 {
                                 send(h);
                                 }

                }
}

void send(uchar num)
{
    uchar temp,i;
        temp=table[num];
    for(i=0;i<8;i++)
                {
                clock=0;
                date=(temp&0x01);
                clock=1;
                temp>>=1;
                }
        delay(250);
}

void delay(uchar time)
{
uchar i;
while(time--)
for(i=0;i<200;i++);
}

当我把上面的数码管删掉了  下面数码管就可以亮,我注意到第一片164的13引脚的电平一直没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因为你U3的第9脚CLR接地了,所有输出脚都是低电平,所以永远也不会亮了!

小朋友,以后画图时一定要好好看一下芯片的资料的!你74L164的Function Tab都没有看完就敢下手!

网友B:
今天见到的第二个被仿真害死的娃,164级联的进位端在哪里?是楼主这样接的么?不要把硬件当软件来学,硬件要踏踏实实看数据手册~!!!!!!!!!!

楼主:
我没有接地啊 我接的vcc
请指教
2# chenluck

楼主:
级联的话接13脚,我图上是接的13脚啊
我自学的单片机
学生愚钝 请指教

3# NE5532

网友B:
呃,昨天看错了,不过你的这个啥软件,3教画得跟进位输出端似的。提醒楼主,你每次输出的好像是8个BIT的数据,串行移位,级联,想下应该输出多少个?怎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