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的最小压差问题

楼主(2012-05-27):
最近在用lm2950-5,很常用的,由于ldo的输入电源是隔离的,电压只有4.7v,

输出只有4.3v,带载,请问2950要正常工作,最小压差要多少我用的输出电压时5v

谢谢

网友A:
看规格书  或者实际测试下 以最大负载电流来测

网友B:
那有这么大
LM2950的最大压差规格书的值是380mV@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