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 / (1 + A F)”

楼主(2012-05-27):
看到 A / (1 + A F) 自然想到闭环反馈系统,这是个经典的闭环增益表达式,其中 A 为“放大”部分的开环增益,F 为反馈回路的反馈系数。这个式子成立的条件是“放大”部分是个单向环节(无反向信息流),而且放大部分输出为受控理想源(理想电压或电流源)。这是个基本的条件,通常的建模都能满足。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某些场合下还需插入输入和输出系数(一般情况下输入或输出未必直接对接闭环反馈系统的输入和输出)。

分析几个例子:

1)VFA 正相比例放大器(R1 为接地电阻,Rf 为反馈电阻,运放的开环增益为 A 且输出阻抗忽略)

显见,F = R1 / (R1 + Rf) 且输入直接入闭环(Ki = 1),则

  Af = A / (1 + A F)

当 |A F| >> 1 时有

  Af ≈ 1 / F = (R1 + Rf) / R1

2)VFA 反相比例放大器(R1 为输入电阻,Rf 为反馈电阻,运放的开环增益为 A 且输出阻抗忽略)

显然 F = R1 / (R1 + Rf) ,但其输入不是直接入闭环,输入系数为 Ki = - Rf / (R1 + Rf),则

  Af = Ki A / (1 + A F) = - Rf A / (Rf + (1 + A) R1)

当 |A F| >> 1 时有

  Af ≈ - Rf / R1

3)BJT 单管放大器(R1、R2 为基极偏置分压电阻,Re 为发射极电阻,Rc 为集电极电阻,rbe 为 BJT 的 BE 电阻)

这里,选择“放大”部分为 BJT 的受控电流源,忽略其输出电阻(令其为无穷大)。显然,A = β,F = Re / (rbe + Re),Ki = 1 / (rbe + Re),Ko = - Rc。闭环增益为

  Af = Ki [A / (1 + A F)] Ko
     = - β Rc / (rbe + (1 + β) Re)

4)BJT 射极跟随器(Re 为发射极电阻,rbe 为 BJT 的 BE 电阻)

显然,A = β,F = Re / (rbe + Re),Ki = 1 / (rbe + Re),Ko = Re (1 + β) / β,则

  Af = Ki [A / (1 + A F)] Ko
     = (1 +  β) Re / (rbe + (1 + β) Re)

考虑 rbe << (1 + β) Re,有

  Af ≈ 1

楼主:
继前:

5)CFA 正相比例放大器(R1 为接地电阻,Rf 为反馈电阻,运放的开环跨阻为 A 且输出阻抗忽略)

容易得知,F = 1 / Rf,Ki = 1 / R1||Rf,则有

  Af = Ki A / (1 + A F)
      = [(R1 + Rf) / R1] A / (Rf + A)

当 A >> Rf 时,有

  Af ≈ (R1 + Rf) / R1

6)CFA 反相比例放大器(R1 为输入电阻,Rf 为反馈电阻,运放的开环跨阻为 A 且输出阻抗忽略)

同样容易得知,F = 1 / Rf,Ki = - 1 / R1,则有

  Af = Ki A / (1 + A F)
      = - [Rf / R1] A / (Rf + A)

同样当 A >> Rf 时,有

  Af ≈ - Rf / R1

楼主:
没有图,看起来会比较费力,如果可以把每种放大器对应的电路图补上就更好了。

楼主:
VFA:电压反馈放大器
CFA:电流反馈放大器

网友A:
同样是论述负反馈,本帖就是不一样的好
我通常是将增益A既可看做电压的,也可是电流跨导或跨阻的。异曲同工

网友B:
顶顶更健康:lol

楼主:
a/(1+af)一式是基于两端口网络推到出来的,其成立条件根本无需限制“单向环节”或理想源。
从后文推导来看,这些个约束条件是a=受控源增益的条件。

兵在精而不在广,例子也是,要想通过例子来证明可行,基本上8大类 ...
引用 网友C:

那是基于“信息流”图,而非二端网络(虽然二端网络可以拆解成信息流来表达其内部细节)。“单向”和“理想输出”是充分必要条件。当然,针对一般线性放大,可以通过剥离使其满足条件。

楼主:
有关输入系数和输出系数,确实没有咋接触过,需要楼主给出具体的定义。

楼主:
有关输入系数和输出系数,确实没有咋接触过,需要楼主给出具体的定义。
引用 楼主:

先确定“放大部分”——A,这是个关键。由此自然“A”的输入(Xai)和输出(Xao)便定了,然后确定F、Ki 和 Ko。

令总输入(Xi)为零,在“A”的输出端加一个激励信号Xao,观察反馈至“A”的输入Xai,反馈系数就是 F = Xai / Xao。令“A”的输出为零,在总输入加一个激励信号Xi,观察其至“A”输入端的反映Xai,输入系数就是 Ki = Xai / Xi。最终,观察“A”的输出Xao和总输出Xo的关系,输出系数就是 Ko = Xo / Xao。

注意,这里“X”仅代表信息,其可以是电压、电流或功率流等。

楼主:
光看文字,还真不好理解,呵呵,画个图出来,再对照文字看,就好理解很多,所以真的很希望HWM老师对主贴的分析可以补加电路图。还有在分析第三第四点有关三极管放大中,HWM老师是不是用了三极管的交流小信号模型来进行分析的?

网友A:
其实,更多时候a/(1+af)一式只是个数学证明式
它证明了,当增益相当大时,放大电路的一些特性将万分近似地仅由反馈回路参数决定,而与放大器件无关!

网友C:
还是不大懂,上面叫好的网友应该懂了,能否结合下图给个解释?

楼主:
还是不大懂,上面叫好的网友应该懂了,能否结合下图给个解释?

引用 网友C:

代入简化的低频π模型即可。

楼主:
不管如何吧,每个问题(不管多简单)都要计算四次(A,F,KI,KO),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倘若给个两级级联单级放大器,每一级只考虑1个寄生电容,那么这个计算过程就更繁琐了。

这种计算方法最最头疼地方还不在于计算复 ...
引用 网友C:

基本的三环节:1)Ki环节,2)AF环节,3)Ko环节。其中AF是闭环反馈环节,做到最简。任何一个复杂的信息流分析都不可能简单,只能通过不断的“模块”吸收合并得到外观上的简化,但其中合并后的模块传输函数将变的更为复杂。

网友C:
还是没看懂。

1,如果说激励Xi是电压,XAI是电流的话,那么酸出来的结果与Ki不同,那么XAI应该是电压??如果是电压那KI=1??也不对。。。。晕

2,“令A的输出为零”,不知这“令”该如何理解,倘若是beta*ib=0,那么推出ib=0,ki=0??也靠不上啊。

晕晕晕

楼主:
楼上问的好,呵呵,我也困惑着呢!

楼主:
1)将电流源视为“A”,自然有 A = β

2)令 Vi = 0,加入激励 Ic,按分流自然 rbe 上的电流为 Ic Re / (rbe + Re),故有 F = Re / (rbe + Re)。

3)令 Ic = 0,加入激励 Vi,自然有 Ki = 1 / (rbe + Re)。

4)显然有 Ko = - Rc,因为 Vo = - Ic Rc。

网友C:
楼上问的好,呵呵,我也困惑着呢!
引用 楼主:

哥们你慢慢研究吧,俺得上班了。

从定义上看,xai应该是基极电流ib,Ki是受控源的输入导纳,令Ic=0这个不能按常规理解,否则ib=0了,理解成beta=0才能说的通,但这样理解貌似有问题,不严谨。

楼主:
哥们你慢慢研究吧,俺得上班了。

从定义上看,xai应该是基极电流ib,Ki是受控源的输入导纳,令Ic=0这个不能按常规理解,否则ib=0了,理解成beta=0才能说的通,但这样理解貌似有问题,不严谨。 ...
引用 网友C:

叠加原理不会没学过吧....

网友A:
我说本帖不错,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思路非常清晰!
1.肯定“A / (1 + A F)”形式的广泛适用性;
2.插入Ki和Ko即可适用其它各类电路。
虽然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K的来路
另有认识并不看好该贴,我想
第一,不奇怪。求解的方式肯定不止一种,包括本人也与楼主不尽相同
第二,也请另外的认识系统条理摆出来,至少让人一眼看出门道——谁有时间去细细推敲啊

网友A:
嗯,至少是清晰地阐述

网友D:
请xukun977同HWM一样举例说明。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楼主:
最近很忙,不过下班之余还是可以来论坛逛逛,这个帖子,大家讨论的挺好的,欢迎继续深入探讨!

楼主(2012-10-28):
补充:

7)含分压反馈网络的BJT共射放大器

设BJT的BE间动态阻抗为r,电流放大倍数为β,基极电阻为Rb,集电极电阻为Rc,分压反馈电阻网络由R1和R2组成。

a)按信息流分析

先选择放大部分,由单向理想源条件自然就是BJT模型中的受控电流源,显然

    A = β

放大部分的输入是Xi = ib,输出是Xo = ic,显然 Xo = βXi。

令Ui = 0,从放大器输出Xo对外给出激励,观察其对Xi的影响可得反馈系数为

    F = [Rc/(Rc + R1 + R2||Rb||r)] [R2||Rb/(r + R2||Rb)]

令Xo = 0,从Ui注入激励,观察其对Xi的影响可得输入系数为

    Ki = [1/(Rb + R2||(R1 + Rc)||r)] [R2||(R1 + Rc)/(r + R2||(R1 + Rc))]

令Ui = 0,从Xo对外给出激励,观察其对Uo(即集电极电压——Uc)的影响可得输出系数为

    Ko = - Rc||(R1 + R2||Rb||r)

令Xo = 0,从Ui注入激励,观察其对Uo的影响可得由反馈网络所致的输出传递系数为

    Kp = [R2||(R1 + Rc)||r/(Rb + R2||(R1 + Rc)||r)] [Rc/(R1 + Rc)]

综合得放大器的闭环增益为

    Af = Ki[A/(1 + A F)]Ko + Kp

b)采用电路节点电压法分析

设基极电压为Ub,列出节点电压方程组

    (Ub - Ui)/Rb + Ub(1/r + 1/R2) + (Ub- Uo)/R1 = 0

    (Uo - Ub)/R1 + Uo/Rc + βUb/r = 0

解得

    Uo = Ui/[Rb((1/Rb + 1/r + 1/R1 + 1/R2)(1/R1 + 1/Rc)/(1/R1 - β/r) - 1/R1)]

    Af = 1/[Rb((1/Rb + 1/r + 1/R1 + 1/R2)(1/R1 + 1/Rc)/(1/R1 - β/r) - 1/R1)]

可以验证,两个结果完全一致。

网友C:
什么都是理想化的会掩盖这种方法缺点,令输入阻抗为Rin、输出阻抗为Rout试试?

楼主:
什么都是理想化的会掩盖这种方法缺点,令输入阻抗为Rin、输出阻抗为Rout试试?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Rin和Rout是指什么....

若考虑级联,负载RL并入Rc,而源阻抗则串入Rb。

作为对比,这里特意用节点电压法解了一遍,结果一致。若要怀疑,那便是对电路基础的质疑。

网友C:
要不来重新演示第二个,反向放大器,令云放输入阻抗为Rin,输出阻抗为Rout。

楼主:
要不来重新演示第二个,反向放大器,令云放输入阻抗为Rin,输出阻抗为Rout。
引用 网友C:

注意,前面例子的运放是理想运放(除开环增益外)。若考虑运放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将相应阻抗分离出来即可。

这种方法,大学本科水平足够。感兴趣者不妨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C:
先别急着下结论,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
这么简单的电路,处理下要不了2分钟。

网友C:
这都快2小时还没算好啊?
如果略微有一点点不理想就不算了,别人以为你这个只能处理理想情形,那学它何用??
工程师学技术是用来处理问题的,不是用来纸上谈兵的。

楼主:
这都快2小时还没算好啊?
如果略微有一点点不理想就不算了,别人以为你这个只能处理理想情形,那学它何用??
工程师学技术是用来处理问题的,不是用来纸上谈兵的。 ...
引用 网友C:

“感兴趣者不妨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中文看得懂吗?

网友E:
28# HWM 我想见图。

楼主:
28# HWM 我想见图。
引用 网友E:

就是那个图,仅是器件标号稍作改变而已(为了看上去更为规范)。

网友A:
时隔5月有余,又回来了

网友F:
大哥 膜拜啊:lol

楼主(2012-12-18):
补充:

8) 威尔逊电流镜

设威尔逊电流镜由Q1、Q2和Q3组成,其中Q1为输出驱动管,Q2和Q3构成一个基本电流镜。这样,威尔逊电流镜就被自然分拆成两部分(Q1和Q2-Q3)。设Q1的电流放大倍数是β1,Q2和Q3特性一致具有相同的电流放大倍数β2,且忽略Q1、Q2和Q3的管输出阻抗,即假设ro = ∞。

首先确定基本电流镜的电流传递系数K,显然 K = β2 / (β2 + 2)。然后仔细看其中基本电流镜的连接可以发现其输入和输出经由Q1的BE连通,反馈电流由基本电流镜的入端进入,而输入信号电流则由基本电流镜的出端进入。由于反馈和输入都是理想电流源驱动,故可忽略Q1的rbe,即可认为BE短接。

现在对入出端并联的基本电流镜注入电流I,简单分析可知基本电流镜输入端分支电流为:

  Ii = I / (1 + K)

输出端分支电流为:

  If = I K / (1 + K)

有了这些,就可以方便地分析开环增益(A显然是β1)、反馈系数(F)和输入系数(Ki)了。

a)反馈系数

由电路可知,反馈电流由基本电流镜的输入端进入,通过Q1的BE并入基本电流镜的输出端,故反馈输出是“输出端分支”(Q1管BE上的电流),即

  F = K / (1 + K) = β2 / [2 (β2 + 1)]

b)输入系数

同样可知,输入信号电流由基本电流镜的输出端进入,通过Q1的BE并入基本电流镜的输入端,故闭环的最终输入是“输入端分支”(Q1管BE上的电流),即

  Ki = 1 / (1 + K) = (β2 + 2) / [2 (β2 + 1)]

有了这些,代入

  Af = Ki A / (1 + A F)

  Af = {(β2 + 2) / [2 (β2 + 1)]} β1 / {1 + β1 β2 / [2 (β2 + 1)]}
       = (β2 + 2) β1 / (β1 β2 + 2 β2 + 2)

网友G: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多谢楼主分享.
想系统学习一下相关理论. 请楼主推荐一些书籍.
:handshake

网友H(2016-03-06):
@HWM,您有写书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继前:

5)CFA 正相比例放大器(R1 为接地电阻,Rf 为反馈电阻,运放的开环跨阻为 A 且输出阻抗忽略)

@HWM,你这个CFA的推导,把同相和反相输入端之间的阻抗也忽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