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再问大家一道题。

楼主(2012-05-27):
对于每个节点对地的电压,我这样算不知道对不对。
1/2UN1=6+2A=16V
(1/6+1/3)UN2=6A=12V

网友A:
请问“地”在哪里?

网友A:
楼主不给阻值,只有这样给你说了:

左边第一个电阻,总电流8A,乘以其阻值就是上面那个电的对地电压,右边两个电阻,算并联阻值,乘以其上电流6A,就是右边两个点对地电压。

网友B:
LZ,建议你去再看看分压分流那一章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哦
要学会自己分析

网友C(2012-08-03):
lz肯定对模电几乎不了解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