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单片机芯片有LPC( Low Pin Count Bus )接口?

楼主(2012-05-27):
如题,最好便宜些的.非常感谢谢!

网友A:
LPC接口最好写个全称,英文只有26个字母,这个组合可能代表多种含义。

楼主:
LPC接口最好写个全称,英文只有26个字母,这个组合可能代表多种含义。
引用 网友A: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