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MCU意义何在?

楼主(2012-05-27):
上次在IIC上与富士通的半导体工程师聊,他给我推荐了一款适合小家电应用的他们最新8位双通道FLASH MCU。性能非常不错,工作电流仅为110微安/ MHz,待机电流5 µA,关键是价格还是挺有竞争力。当时他提到了采用新工艺实现双通道Flash功能,搞忘记了问他这个双通道Flash有什么意义?一般在小家电中怎么用?哪位大虾能解释一下?

网友A:
成本降低了,在小家电中更有竞争力了。

网友B:
百度一下嘛,就知道它的意义何在了。

网友C:
请问双通道指的是什么

网友D:
我也很想知道呀

网友E:
MB95560系列完全腳對腳相容之MB95260系列,此系列產品以8位元微控制器之F2MC-New8FX系列為基礎,採用雙通道FLASH技術,讓程式在FLASH上運行時亦可對另一通道的FLASH進行讀寫,進而保護客戶重要資料。該系列產品亦整合多通道與通用性高的各種計時器、高解析度A/D轉換器、振盪電路、低電壓檢測電路,和LIN-UART電路,可大幅減少客戶組成系統之零件數,進而降低客戶產品成本。

应该是运行程序时可以对flash进行擦写?

网友F:
低功耗、低成本、搭载高性能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