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算放大器还有单运放吗?

楼主(2012-05-27):
现在还有没有单运放啊?就是三脚的那种,为了PCB布局方便,有些地方还是用单运放省事些啊。现在大多都是双运放,4运放

网友A:
3只脚的怎么运放,有SOT23-5封的单运放

网友B:
:lol偶不知道

网友C:
PCB布局,如果是空间限制的话,可以考虑封装更小的器件,好像确实没有三脚的单运放,最少的都要5脚,当然可以考虑使用三极管放大。

网友D:
三个脚的肯定没有,有sot23-5的单运放的

网友E:
LF355 单运放

网友F:
:o米有吗。。。

网友G:
没有见过三只脚的,见过5只脚的单运放。

网友H:
回复 网友A:
:o

网友I:
单运放的也有,但是更多的是双运放,甚至是4电源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