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低级版本在高级版本中打开时节点转换问题

楼主(2012-05-27):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右边的两个结点,一个黑色一个红色有区别吗?

网友A:
那个是锁定X方向的节点,因为AD高版本中添加了节点的LOCKED属性,所以转换的时候问你要不要锁定

你去AD中放置一个节点,然后看下他的属性你就知道了

网友A:
其实这个无所谓,不影响你的网络表

网友B:
保持默认导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