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说MSP430的干扰吧

楼主(2012-05-27):
刚刚回了一个关于单片机干扰的问题,想想有必要再来提提这个问题,现总结一下形成干扰素的基本要素吧。如下
1:干扰源。指产生干扰的元件、设备或信号,用数学语言描述如下:du/dt,di/dt大的地方就是干扰源,如雷电,继电器,可控硅,电机,高频时钟等都可能成为干扰源。
2:传播路径。指干扰从干扰源传播到敏感器件的通路或媒介。典型的干扰传播路径是通过导线的传导和空间的辐射。
3:敏感器件。指容易被干扰的对象。如:A/D、D/A变换器,单片机,数字IC,弱信号放大器等。
干扰的分类有好多种,通常可以按照噪声产生的原因,传导方式,波形特性等进行不同的分类。
按产生的原因:可分为放电噪声,高频振荡噪声,浪涌噪声。
按传导方式:可分为共模噪声和串模噪声。
按波形:可分为持续正弦波、脉冲电压、脉冲序列等。
干扰源产生的干扰信号是通过一定的耦合通道才对测控系统产生作用的。因此,有必要看看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之间的传递方式。干扰的耦合方式,无非是通过导线,空间、公共线等方式,细分下来有以下几种:
1;直接耦合。这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系统中存在最普遍的一种方式。比如干扰信号通过电源线侵入系统。对于这种常见的形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耦电路。
2;公共阻抗耦合。这也是常见的耦合方式,这种形式常常发生在两个电路电流有共同通路的情况。为了防止这种耦合,通常在电路设计上就要考虑,使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没有公共阻抗。
3;电容耦合。又长称电场耦合或静电耦合,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而产生的耦合。
4;电磁感应耦合。又称磁场耦合,是由于分布电磁感应而产生的耦合。
5;漏电耦合。这种耦合是纯电阻性的,在绝缘不好时就会发生。

网友A:
干扰,可谓经久不衰,屹立不倒呀,
解决它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B:
多谢楼主的总结,干扰问题确实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