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瑞萨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2-05-27):
我编译下载完之后出现以下警告,请问高手这是什么意思呢? Watchdog timer is a setup to start. Check the value of address 0xFFFF.要怎么解决呢?我是新手请指点下小弟

网友A:
不知道是哪款芯片,而且我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给你2点建议吧
1、是不是寄存器地址定义错了,或者没定义? 芯片手册里面有一章I/O registers的,那里面说了各个寄存器的地址,你可以对照一下
2、看看rom地址的定义或者看看map文件

网友B:
开启了看们狗,那么就需要定时间喂狗,避免其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