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外部中断一上电就进入一次

楼主(2012-05-27):
用STM8S做一个红外解码程序,使用PC1做外部中断,发现每次只要一上电就进入中断一次,由于没有中断标志可以清除,不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如果是下降沿中断,设置上拉,
有中断清除的,

网友B:
同样受这个问题困扰,
自己作一些标志,在中断服务里再作一些判断。目前我是这么做的,但可能有些应用情况就不好这样做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不进中断而能清中断标志的方法没有。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C(2012-09-02):
如果是上电瞬间进入。可以考虑在上电时关中断入口,延时一段时间,再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