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5V升压到6V

楼主(2012-05-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个5V的电源,进行2.2A恒流测试,/附图是用LM358做的一个恒流源,但有个问题,5V供电LM358输出最多4V;这时电流只有1.7A,,
提高LM358供电至6V,就可以达到要求,但怎么可以实现升压呢?
不使用变压器/不使用芯片/用最少的元件;

网友A:
最简单就是换个Vgs(th)低的MOS管
另外R3太大了

网友B:
1,换个轨到轨运放
2,换MOS
3,运放输出加三极管
4,升电压

楼主:
试试二楼的,三楼的能不能给个简图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