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和RC震荡电路矛盾吗?

楼主(2012-05-28):
最近学RC滤波和RC震荡电路,我感觉这两个电路有点矛盾呢
因为:
        RC振荡电路是为了产生波动的波形,如图的波形。而RC滤波不正是为了产生平滑的波形,用来平滑这样的波形吗?

同一个电路,一个是为了产生振荡波,一个是为了消除振荡波,这不是矛盾吗!!!

网友A:
一个直流电机, 给它通电, 它就转起来, 同时在耗电. 如果给它转起来, 它又可以用来作发动机.
一个电机, 既可以用来发电, 又可以耗电, 矛盾吗?

东西和电路是死的, 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应用, 就可以是不同的效果.

网友B:
回复 楼主:
LZ你要是弄清楚了滤波是怎么滤波的,震荡是怎么震荡的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C:
不矛盾的了,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用意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电路在使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不一样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D(2022-08-22):
一个是强化,一个是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