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某款24C02芯片

楼主(2012-05-28):
谁能告诉我这款芯片情况:
8脚DIP,型号:
第一行:ATMLU130
第二行:02C M B
第三行:1G2201A
具老板说是24C02.
问题是:
用I2C驱程读写,有应答信号,可是却不但没有成功写入而且连读都没有成功,
因为我想若重来没有成功写入时,即使能读出显示的值也应该是初始值0xFF.
(因为显示的数据为零)
另外程序没有问题,读写其它型号24C芯片如ATMEL的24C02正常
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谢谢了!

付连接图:

网友A:
放到通用烧录器上试试

网友B:
这个就是ATMEL的24C02C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为啥不能读写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那为啥不能读写呢?
引用 楼主:

那就要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网友C:
WE#都接地了,还怎么写呢。。
都硬件写保护了

网友D:
上个图片吧,否则不好分析,或许不是EEPROM。。。

网友E:
这个就是ATMEL的24C02,   降低频率再试,或者上编程器,

楼主:
改下频率,在试试.
别买到假货:'(

网友F:
ATMLU开头确实是ATMEL的E2PROM,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编码方式,有包含封装,版本,包装等信息
具体规则到ATMEL官方去看Datasheet就知道了。

我用过这颗芯片,发现字节方式写入后,立即查忙,总是会得到忙标志(无应答),
也就是说写入后,立即连续查忙,查了N次,已经都超过最大写入周期了(5mS),依然为忙、。
后来只得字节写入后,然后Delay5mS的方式...

网友G:
今天24c02很忙

网友B:
WE#都接地了,还怎么写呢。。
都硬件写保护了
引用 网友C:

WE#接地是不保护。

楼主:
十分感谢以上各位大侠指点.
昨日从老师那拿了一个24c02 N147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又降低速率(25Kbit/s),减小上拉电阻(4.7k)仍旧不行.
程序没有问题(在开发板上能正常读写,到了自己焊的板子上就不行了...)
MCU的SLC和SDA管脚离7805大约3到4CM,加上跳线像蜘蛛网是不是干扰?
本人仍期待指点迷津.

网友H:
1、你要确认你开发板上的也是24C02(有24C16、24C32的,程序是不可以通用的)。
2、你确认开发板上的EEPROM与你现在的24C02接线是否一样。
3、如果上面两问题没尝试还是不成,那只能器件替换,即用你开发板上的单片机、EEPROM替换你现在板上的器件,看是否能用。
4、如果器件替换还是不可以,那我建议你上网当个电路及程序,网上一搜一大把(其实如果你有能耐,你大可看I2C时序图自己写程序)。
5、LZ   要真正想做研发的,看时序图写程序,必须要懂的;OK?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再次确认了开发板是ATM24C02,由于是贴片封装不适合我的面包板.
就用了这个牌子的C02直插的.
不同的是用4.7K作上拉(卡发板上是10K),而且没在VCC脚加滤波电容.
(板子上的电容没标数据,不知道多少所以没加).
这会影响程序吗?

楼主:
特别感谢14楼w0512,问题就出在我把24C02当24C16写了.
同时也谢谢以上大侠的建议,并在此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