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远程升级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2-05-28):
在做远程升级,通过GPRS,目前能实现远程升级,不过就是速度非常慢,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程序代码100K左右。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做过类似的项目吗?有什么经验让我学习一下的吗?

楼主:
前辈们,来回答一下呀

网友A:
好书,多谢T叔

网友B:
你想交流什么?GPRS本来就慢。不仅传输速度慢,最大的问题还有传输延时,所以如果采用一应一答的方式,你得到的传输速度就远远达不到GPRS的标称速度。
比较好的方式是采用类似TCP滑动窗口的概念,说白了,也就是说,同时允许发送多包,再多包确认。只要这个窗口够大,就能克服传输延时。你可以自己去查查TCP的窗口的概念。此外,你还可以对数据进行组确认而不是单包确认。这样速度可能更快。

楼主:
感谢T叔和Tinnal!
我现在的方式就是一应一答,速度相当的慢!试试采用TCP滑动窗口的概念。
学习了!

楼主(2012-12-21):
很久的贴子了,还没结贴。
目前采用TCP滑动窗口的概念,速度能提升,特别在使用串口升级的时候。不过在用GPRS升级升序的时候,窗口太了接收还不是不理想。我想这跟网络状况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