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我把一个宏定义常数由24000改为36000,编译就通不过了。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编译图片见附件。

网友A:
#define HOUR_CONST 36000UL或36000L

楼主:
谢谢!不好使。
我又试了下,改为32000没问题,超过33000就不行。

楼主:
最新结果:32767没问题,32768就编译通不过。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这是因为编译器是按16位有符号数来处理的,
加L就是按32位有符号数,UL就是无符号32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猜到是这样的..
我的感觉你的DATA太多了..已经达到了最大值了,我也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DATA超过了127字节就会报错,有时不会,我估计是编译器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了变量覆盖技术使得它可以编译的吧.

你的程序问题有可能是你的申明变量跟定义不一致导致的,我想尝试也弄出你的问题来而未能成功.建议你把用到这个宏定义的相关代码贴出来看下..

楼主:
if(hour_start_flag==1)
        {
                hour_cnt++;
                if(hour_cnt==HOUR_CONST)
                {
                        hour_cnt=0;
                        hour_start_flag=0;
                        ultimatecomp=0;
                        to_ultimate_flag=0;
                }
        }
xdata uint  hour_cnt;             //一小时计数器

网友B:
能把rec_dat相关的代码也贴出来不..因为报错主要是这个变量..好像是申明错误

楼主:
#include <STC89C58rd.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ny13.h"
#include "lcd.h"
#include "zimo.h"
#include "main.h"
bit machine_fault7_flag;          //机故7标志位

xdata uchar temp=0,l,m;
xdata uchar jj;

/*************************************
**函数名称:rs232rec
**功能描述:AD采样子程序
**输入: 无
**输出:无
**返回值:无
**全局变量:k,temp,j,rec_dat[]
**
**调用模块:_nop_ ()
**
**作者:陈长兵
**日期:2012-4-20
***************************************/
void rs232rec()
{
        jj=0;
start:
        jj++;
        if(jj>=3)
                machine_fault7_flag=1;
        if(jj>=3)
                goto ad_end;
        clk=1;
        _nop_ ();
        _nop_ ();
        _nop_ ();
        clk=0;
        _nop_ ();
        _nop_ ();
        _nop_ ();
        for(j=0;j<20;j++);
        clk=1;
        _nop_ ();

        ack=1;
        j=0;
        while(1)
        {
                clk=1;
                ack=1;
                j++;
            if(j>=5000)
                        break;;
                if((clk==0)&&(ack==0))
                        break;
        }
        if(j>=5000)
                goto start;

        dat=0;

        clk=1;

        while(clk==1)
        {
                clk=1;

        }

        dat=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EA=0;
        for(l=0;l<10;l++)
        {

                for(m=0;m<8;m++)
                {
                        temp<<=1;
                        dat=1;
                        if(dat==1)
                                temp|=1;

                        #pragma asm

SET261:                SETB  P2.6

                        JNB   P2.6, SET261

                        CLR  P3.2

SET262:                SETB  P2.6

                        JB    P2.6, SET262
                        SETB  P3.2

                        #pragma endasm

                }

                rec_dat[l]=temp;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ad_end:
           EA=1;

}
/*************************************
**函数名称:battery_disp
**功能描述:电池电压显示子程序
**输入: 无
**输出:无
**返回值:无
**全局变量:rec_dat[]
**
**调用模块:Draw_word()
**
**作者:陈长兵
**日期:2012-4-20
***************************************/
void battery_disp()
{
        if(rec_dat[7]>242)
                   Draw_word(20,114,0,8,table1);
        else if(rec_dat[7]>228)
                   Draw_word(21,114,0,8,table1);
        else if(rec_dat[7]>214)
                   Draw_word(22,114,0,8,table1);
        else if(rec_dat[7]>200)
                   Draw_word(23,114,0,8,table1);
        else
                   Draw_word(24,114,0,8,table1);
}

楼主:
谢谢!8楼,我觉得无符号数可以超过32767,不能超过65535.

网友A:
都说了,默认是有符号16位数,范围是-32768~+32767

楼主:
我明白了。我把宏定义去掉,只接把HOUR_CONST的地方换成36000也不行,编译很多错误。我哭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我确实错了..

网友B:
就你这程序,写成这个鬼样子..还是直接估计也没什么机密问题..还是整个程序上传吧..让大侠们给你解决吧..

楼主:
谢谢!我把一部分变量定义前面加上xdata就好了。
不过我糊涂了。 ayb_ice大侠说默认是有符号16位数,范围是-32768~+32767。
hotyong怎么又说自己错了。到底是不是默认有符号16位数?

网友A:
不用改xdata, 改idata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看样子确实是data空间占用过多了..
我说的是你定义的uint是0~65535,
他们说的默认是-32768~32767应该是指宏定义默认为int,所以范围才是这个..这个数据问题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编译的.最多是影响实际应用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说实话,我还是不懂。为什么定义成24000就可以,定义36000就不行。

网友D:
宏  一系列动作命令的集合

网友E:
宏定义默认的数据类型是int,超过这个范围自动调整为long,多出两个字节,而你的data空间又不够,就出现这种情况啦。

网友A:
宏定义默认的数据类型是int,超过这个范围自动调整为long,多出两个字节,而你的data空间又不够,就出现这种情况啦。
引用 网友E:
C语言标准是你定义的还差不多

网友F:
23# ayb_ice :lol

网友F:
看了下,有几个疑问。
1,宏定义的常量是没有类型的,只是简单的替换,如何会有范围问题?
2,可以认为在预编译后,宏定义被展开,原来命名HOUR_CONST的地方被替换为36000而已,字面常量,印象中,常量应该是放在CODE区,跟数据区有何关系?
3,keil c中,编译器定义的long, long long是几位的?
本人没使用过51,对keil c编译器不熟,求知者解答我的疑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