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fmc2s4 的串口通信该怎么调啊

楼主(2012-05-28):
st7fmc2s4  的串口通信该怎么调啊

网友A:
配置时钟,初始化串口,写好串口中断函数,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

网友B:
还有人在用7MC,古董啊。

你可以去ST网站找ST7的ST7 Standard Library,我看我计算机里的版本好像是2.1,里面的SCI就是你要的,基本上是对寄存器操作的。

网友C:
这个芯片是够老的了,可以考虑STM8S...

楼主:
呵呵 这个我知道啊 可是发送和接受的不一样啊 。哦 t7可能是老了些,不过在学校老师让学的啊 。

网友D:
发送你是指printf吧,要retarget